[求助] finfet相关

楼主(2022-10-20):
跑lvs时候发现个不太了解的问题,finger=2的电阻。按我以前大工艺的经验,finger=2的话,那它的同一边输入输出对吧,如果衬底是vss,那直接围guardring就行了,另外它金属一自动串起来的地方可以不管噻。但这个工艺,连接在电路里的res都没报错,唯独dummy电阻,我输入输出接了vss给它短了,但必须把它互联的金属一那里也要连上vss才能过lvs,是什么原理嘞。

网友:
finger 2 串联,lvs 会有这种问题,改成并联两头short 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