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采样

楼主(2022-10-20):
如下图所示,SAR ADC仿真看波形,红圈内的采样过冲很严重(不知道叫不叫过冲),请问各位这是由于什么引起的,时钟馈通?电荷注入?以及该现象会不会影响有效位数呢?

网友:
你是不是Vref之类的电压上面没加电容。

网友A:
是不是时序原因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时序原因导致的?

应该不是 可能是自举电路电荷泵导致的

网友B:
采样开关上的时钟馈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样开关上的时钟馈通?

may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