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的电压源怎么隔离

楼主(2022-10-20):
各位,请问模拟的电压源怎么隔离啊?
我现在做的电路里面需要一个一两百毫伏的电压源,为了降低功耗我找的基准电压源是nW级的(Vref那条支路上的电流是几nA)。但是这个电压源需要连接到很多开关(1000+),导致每个开关几pA的漏电累加起来让基准电压源没法正常工作了。
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在电压源和这么多开关之间加个电路隔离一下?

网友:
学术研究?什么样的好工艺电流能这样小

网友:
做个闭环运放吧,一端连你这个VREF,另一端接你的众多开关,大多数应该都是这么避免负载对基准电压的影响的

网友:
很多论文看起来实现了极低功耗,可是都避而不谈所需的VREF及外围IO和辅助电路的功耗。根本是纸上谈兵,没有实用价值。
如果从论文角度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上电后先给一个大电容充电到VREF,你那个VREF电流那么小,这个时间肯定不会短。然后再启动那些开关。

网友:
不用纠结了,这种方案本身就是bug,没有任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