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DR恢复出来的数据眼图

楼主(2022-10-20):
请问CDR测试的时候眼图中间有满屏的绿色点,是说明有数据落在那吗,这是不是就意味着CDR满屏的抖动?

网友A:
怎么配置示波器trigger?
是否带了SSC?
时钟和data是否同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配置示波器trigger?
是否带了SSC?
时钟和data是否同源?

恢复出来的数据是经过demux1to2分接的,示波器的trigger是用恢复出来的时钟触发

网友:
雜訊有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