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5052B怎么测板卡级的芯片

楼主(2022-10-20):
向大佬请教,用E5052B怎么测板卡级的芯片,如下图所示,待测芯片是排针,怎样把排针上输出信号输入到E5052B内,进行信号测试。

网友A:
你应该选择PCB射频接头,我之前见过较多的mcx射频接头,种类也有很多。

网友A:
个人没有见过E5052B接口跟排针的连接线,通常是自己做线,将排针线跟E5052B接口的线一头分别剪掉,然后把需要的部分焊接起来用。
另外,E5052B能测试baseband和射频,如果是baseband测试,刚这样的方式还是能测试的,射频性能测试低频的可能还可以测试下,如果高频的话,只能大概看看,不一定准确,接口衰减太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没有见过E5052B接口跟排针的连接线,通常是自己做线,将排针线跟E5052B接口的线一头分别剪掉,然后把需 ...

感谢道友的回答,但是你说的接口的线一头剪掉,这怕行不通,而且测的还是高频的,想问下在不剪掉线且能测高频的方法,或者需要买什么产品来辅助测试等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道友的回答,但是你说的接口的线一头剪掉,这怕行不通,而且测的还是高频的,想问下在不剪掉线且能测 ...

E5052B测试性能一般是PLL的相位噪声性能,你用排针的pcb,信号本身会衰减很严重,信号功率较低的情况下,性能测试不准。
射频线剪掉一头,直接点测排针试试吧,功率太低,我不知道其他方式了。高频射频信号pcb不应该用排针测试的,设计开始就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E5052B测试性能一般是PLL的相位噪声性能,你用排针的pcb,信号本身会衰减很严重,信号功率较低的情况下, ...

或者试试在板子上信号口的地方焊接开口线缆,用跟5052接口能匹配的开口线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试试在板子上信号口的地方焊接开口线缆,用跟5052接口能匹配的开口线缆就行。
...

请问下道友  这个淘宝上有卖吗  你能给我发个链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E5052B测试性能一般是PLL的相位噪声性能,你用排针的pcb,信号本身会衰减很严重,信号功率较低的情况下, ...

道友说的是  想问下道友  像这种高频射频的  一般都是怎么设计  不用排针的pcb 那用什么引出pin 进行信号的输入和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选择PCB射频接头,我之前见过较多的mcx射频接头,种类也有很多。

好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