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tsmc I/O的LVS出现错误

楼主(2022-10-20):
我最近在跑tsmc I/O的LVS,但是LVS一直提示schematic export failed or was cancelled, CIW窗口显示的是
Cell: PVDD3AC_V_G  in library: tphn28hpcpgv18  is missing a simInfo section in it's CDF for the current simulator.
想问问大家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希望有大神能帮忙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
"tb_TSMC28_VCO" "tb_IO_PAD"
如果没有auCDL可以转出netlist,看foundry是否有提供相关的netlist file
如果有就用.include的方式include到你的netlist file

网友A:
你的schematic cell view是指定auCdl吗?

网友B:
自己建个schematic/symbol,shematic里面只放PIN进去,导出IO顶层的网表,把foundry给的IO的spi网表include到顶层网表去跑LV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schematic cell view是指定auCdl吗?

你的意思是symbol指定的不是schemati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建个schematic/symbol,shematic里面只放PIN进去,导出IO顶层的网表,把foundry给的IO的spi网表include ...

那这样的话每个IO我都得重新建立一个schematic和symbol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样的话每个IO我都得重新建立一个schematic和symbol吗?

不用啊,spice网表直接import到库里产生schematic,用Verilog生成symbol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symbol指定的不是schematic吗?

要指定auCdl

楼主:
哦哦,我一开始导入是时候指定的spectre,所以要指定auCDL才可以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啊,spice网表直接import到库里产生schematic,用Verilog生成symbol

我能问一下你说的verilog生成symbol这个步骤需要怎么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我一开始导入是时候指定的spectre,所以要指定auCDL才可以是吗?

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能问一下你说的verilog生成symbol这个步骤需要怎么做呢?

    Library Name, Reference Libraries, Verilog Files To Import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能问一下你说的verilog生成symbol这个步骤需要怎么做呢?

File->Import->Verilog 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brary Name, Reference Libraries, Verilog Files To Import

太感谢了,最后我想问一下这个verilog的文件是厂家提供的吗?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写?

楼主:
我指定了auCDL之后,有的cell是可以跑的,有的还是不可以

网友C:
出现什么问题, 有错误讯息可以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现什么问题, 有错误讯息可以看吗

Cannot find any info on instance "I1" in cell-view "tb_TSMC28_VCO" "tb_IO_PAD" "schematic"
Netlist Error: Some cell-views used inside this block could not be netlisted in analog context
说是找不到任何的info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现什么问题, 有错误讯息可以看吗

Cannot find any info on instance "I1" in cell-view "tb_TSMC28_VCO" "tb_IO_PAD" "schematic"
Netlist Error: Some cell-views used inside this block could not be netlisted in analog contexts
报这个错误,我刚刚回的貌似没发出去。

网友:
"tb_TSMC28_VCO" "tb_IO_PAD"  => 如果没有auCDL可以转出netlist,看foundry是否有提供相关的netlist file
如果有就用.include的方式include到你的netlist 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C:
"tb_TSMC28_VCO" "tb_IO_PAD"
如果没有auCDL可以转出netlist,看foundry是否有提供相关的netlist file
如 ...

好的,十分感谢,我自己再看看,不过有一种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auCDL,hspice等等全删掉,只留schematic layout symbol

网友D(2023-12-07):
有schematic的要删掉aucdl和aulvs这两个文件,否则也会报这个错误。

网友E(2024-04-19):
引用 网友D:
有schematic的要删掉aucdl和aulvs这两个文件,否则也会报这个错误。

您好,请问您能解释一下这俩文件是什么吗?我通过您这个方法解决了问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删掉就行了。

网友F(2025-07-23):
引用 网友E:
您好,请问您能解释一下这俩文件是什么吗?我通过您这个方法解决了问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删掉就行了。
...

您好,请问一下这两个文件在那个位置,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错误,是生成symbol的时候产生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好,请问一下这两个文件在那个位置,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错误,是生成symbol的时候产生的吗,
...

但我的testbench没有出现这两个视图啊,也不能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