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m计算的结果和仿真相差2倍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10-20):
请问仿真的gm和手算的gm值相差2倍是怎么回事?

楼主:
具体问题如下图

楼主:
用2*Id/Vdsat算出来的是4.4.结果仿真出来的是2.2.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的仿真电路把VGS和ID都固定了,器件的VTH也是固定值,器件为了满足你的这些要求,必须要通过调节VDS来实现了。所以你需要考虑2阶效应。
为了用你的公式,电路环路不要加电流,而是在电阻上面加一个电压,让器件自己去计算电流,然后你再看看Gm是否就比较一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