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自己写的一个gui.pref.tcl文件,如何在启动innovus后自动source该文件

楼主(2022-10-20):
自己写的一个gui.pref.tcl文件, 是一些setPreference的设置,如何在启动innovus后自动source该文件?有人说可以在home目录下的enc.tcl文件里面source gui.pref.tcl文件,但我找了半天没找到enc.tcl文件,不知道该文件在哪。希望各位大牛指导一二,谢谢!

网友A:
自己创建一个呗

网友B:
没有enc.tcl文件就touch enc.tcl创建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enc.tcl文件就touch enc.tcl创建一个

明白了,谢谢哈。还有个问题,我restore一个之前别人save好的design, 里面也没有enc.tcl文件,但不知道为啥启动innovus, restore design后 terminal窗口会显示自动source 了那个set preference.tcl文件,但我把所有文件夹里面的文件都打开看了一遍,貌似没有哪个文件有source ..../set preference.tcl的命令。 里面也没有enc.tcl文件,但是为啥还会自动加载该set preference.tcl 文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创建一个呗

明白了,谢谢哈。除了自己新建一个enc.tcl文件,在该文件里面source 我需要的tcl 文件,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即使不建enc.tcl 文件也同样能实现这一操作呢?我restore一个之前别人save好的design, 里面也没有enc.tcl文件,但不知道为啥启动innovus, restore design后 terminal窗口会显示自动load了那个set preference.tcl文件,但我把所有文件夹里面的文件都打开看了一遍,貌似没有哪个文件有source ..../set preference.tcl的命令。 里面也没有enc.tcl文件,但是为啥还会自动加载该set preference.tcl 文件呢? terminal窗口提示 loading preferenc file .../preferenc.tc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哈。除了自己新建一个enc.tcl文件,在该文件里面source 我需要的tcl 文件,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

每次打开软件自动调用en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打开软件自动调用enc

明白了,貌似saveDesign 后,相应的文件夹会自动产生一个gui.pref.tcl文件,下次loadDesign 后会自动加载该文件,自己写的那些tcl文件,想让软件自动加载就必须得建个enc.tcl文件,然后在该文件里面source 相应tcl文件所在路径就行。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