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ansnoise和pnoise

楼主(2022-10-21):
求助大佬,最近在run 的时候,发现开了chopper的pnoise比transnoise小了一倍,这是由于什么导致的啊,还有想问下,二者仿真的区别怎么理解,为啥跑完pnoise后还要再run一下transnoise

网友A:
chop把1/f噪声等调制到高频,自然结果是更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op把1/f噪声等调制到高频,自然结果是更低的;

但是transnoise的时候,chop也是开的

网友B:
你的pnoise的设置中,sidebands 是 fullspectrum么?noise type 是sampled还是timeaverage? 噪声带宽上限是你chopper频率的一半么?感觉是pnoise的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pnoise的设置中,sidebands 是 fullspectrum么?noise type 是sampled还是timeaverage? 噪声带宽上限 ...

后来发现是wide band的noise被fft带进去了,加个LPF就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