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tuoso仿真不出波形图

楼主(2022-10-21):
各位大佬,在使用617版本进行原理图仿真时,tran瞬态仿真没有波形文件,有时候甚至会在进行瞬态仿真时卡死机,是什么原因?其他的仿真都很正常,就这一个不太正常。麻烦各位大佬了!

图片中提示仿真已经成功了,但是在导出波形一直提示波形不对。甚至CIW有个提示:No valid waveforms for plotting该怎么办啊?有没有大神知道原因!

网友A:
软件配置问题。我们这有时候也这样。改改配置文件有时候更糟。不太清楚具体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配置问题。我们这有时候也这样。改改配置文件有时候更糟。不太清楚具体原因。 ...

哎,不是吧,那怎么干活啊?郁闷

网友B:
你是不是改了下图,in和out变了,软件找不到这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改了下图,in和out变了,软件找不到这两

不是,每次出波形的时候,CIW有个提示:No valid waveforms for plotting
应该是软件里面有问题,但是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