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错误请问这个是什么

楼主(2022-10-21):
cadence错误请问这个是什么

网友A:
话说你昨天不是有个帖子问过了嘛。删掉symbol重建不行的话,你就去改CDF里面对应cell的termorder啊

网友B:
PDK不够完美,有些器件不支持仿真。HH有的PDK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PDK不够完美,有些器件不支持仿真。HH有的PDK就这样。

看错误显示是引脚的问题?

网友:
看PDK要求的spectre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你昨天不是有个帖子问过了嘛。删掉symbol重建不行的话,你就去改CDF里面对应cell的termorder啊 ...

欧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