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给数字模块供电的LDO

楼主(2022-10-21):
一个单电源供电的小SOC,IO电源都经过LDO后给数字/模拟供电,数字功耗不大,后仿真大约6mA这样,主要担心片内的capless LDO应付瞬态响应的能力,但是负责数字的同事好像对他们搞的这个数字部分瞬态电流这种东西没有太多概念,无法告知我多长时间内,功耗会从多大跃变到多大,所以没法给我提比较明确的transient response指标,我想问的是,这种6mA比较小的数字功耗是不是随便弄个LDO都能应付了?

网友A:
数字电路频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电路频率是多少?

100MHz

网友A:
那你这个确实规模比较小,直流能带6mA的话随便堆点片内电容应该扛得住,你可以自己弄些反相器之类的挂上去看看。

网友B:
6mA应该是指平均功耗,时间瞬态功耗可能比这个大。考虑到IR drop不能太大,你需要留足够的余量。片内LDO挂的电容能达到大于100pF比较合适,太小可能有问题。ldo负载挂上一定规模的standcell可以简单的验证一下。另外数字工程师对静态功耗和动态功耗应该是有一定了解的,你关注的瞬态电流应该是指动态功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个确实规模比较小,直流能带6mA的话随便堆点片内电容应该扛得住,你可以自己弄些反相器之类的挂上 ...

请教一下对于负载为数字电路的LDO,普通的EA+功率管结构,输出挂尽可能多的几百pF级别电容,主极点补偿在EA输出,是不是不太适用?有没有推荐的瞬态增强结构?

网友:
假设有效值6mA电流,峰值电流不超10mA,输出挂个100M左右,峰值10mA的ipulse仿真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对于负载为数字电路的LDO,普通的EA+功率管结构,输出挂尽可能多的几百pF级别电容,主极点补偿在 ...

我说的就是这种LDO,EA+功率管,没有那些高级玩意,主极点补偿在里面,但是这种也不能挂太大片内电容,一个是片内电容占面积,另一个带宽会特别小。

网友:
如果没法给提比较明确的transient response指标,也没有以往的经验,最好按最坏情况估计,留一个使用片外电源的备用选项

网友:
数字工具链里面有评估瞬态功耗的东西;
或者按照门的规模直接自己估计;
其实直接用FVF开环怼一个给他们就OK了,没必要搞闭环输出,decouple电容直接按照总的栅电容随便估一个就凑活了;
其实让数字自己插入decouple的stdcell也可以;

网友(2023-09-07):
引用 网友B:
6mA应该是指平均功耗,时间瞬态功耗可能比这个大。考虑到IR drop不能太大,你需要留足够的余量。片内LDO挂 ...

楼主请问一下,给12mA负载的数字供电,数字电路的电容一般多大呢?LDO的片内补偿电容要多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