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画版图SNSP注入层次时的疑问

楼主(2022-10-21):
如图左边是我自己的反相器,右边是pdk里的,我发现他把SN、SP延展了,如果画成我这样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drc 没问题就没问题啊

网友B:
smic的工艺吧?smic的poly必须都在sp和sn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c 没问题就没问题啊

嗯,我做了DRC,LVS都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ic的工艺吧?smic的poly必须都在sp和sn里。。

是smic,但是drc为什么不报错a

网友:
没有错为什么要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ic的工艺吧?smic的poly必须都在sp和sn里。。

感谢感谢,重新查看了rule文件,确实发现有一条poly must be enclosed by SN or SP。但是DRC不报很奇怪

网友:
这个DRC应该报出来才对啊,软件BUG或者你的DRC文件看看有没有调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