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这个stb仿真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22-10-21):
cadence这个仿真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置了,我这个是后仿,这问题我也不明白咋回事

后仿需要把环路断开,在symbol外面做链接pin并修改版图才行

网友B:
stb仿真需要指定iprboe器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b仿真需要指定iprboe器件的

我有

网友:
我的意思是仿真条件选stb的时候 下面有个按钮 你要把图中的iprobe选一下 才可以,如果不是这个问题就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A:
stb设置里面没有选择iprob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b设置里面没有选择iprobe吧

设置了,我这个是后仿,这问题我也不明白咋回事

网友:
你后仿真把stb的两个引脚拿出来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仿需要把环路断开,在symbol外面做链接pin并修改版图才行

我就说呢,明白了,和我猜想的一致,感谢大哥解惑,

网友:
提取参数的时候box掉 probe器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