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线上打的孔错位了,会对版图有影响吗

楼主(2022-10-21):
电源线用M7和M6构造的网格,数据fix后才发现,其中一部分via6错位了,超出了M7 0.02um,会对版图有影响吗

网友:
一部分via6 没M7?那drc 过不了呀。。工厂也会跑drc的,

网友:
没对齐,应该是不行的,block之间应该也会有影响吧

网友:
只超出0.02um,对于旁边的其它的ME6/7应该还有间距,看是多少纳米的工艺了,因为工艺都有余量,看上去问题不大。但毕竟违反了drc,考虑产品的长期稳定性及良率,还是建议改掉,

网友:
这样drc会有问题的。

网友:
drc有问题,工厂那边不认的

楼主(2022-11-28):
22的工艺,drc没查出来,是目视查出来的,后面还是改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