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ESD-HBM测试流程???

楼主(2022-10-21):
有没有讲解ESD-HBM测试过程的文档呀???想知道工具到底是怎么做的???
假设测试所有的IO对DVDD(还有一个AVDD)测试2KV,先把每个IO的i-V曲线测试出来,然后所有的IO打正负电压,然后在测试每个IO的i-V曲线出来,然后判断,那么负电压的意思是IO接地,然后DVDD 打入2KV???IO的i-V曲线怎么测试????IO加电源测试电流,这个时候的测试电源的地怎么接,接芯片的DVDD吗,还是接芯片的DVSS,还是AVSS???
如果是DVDD和AVDD测试??又是怎么测试呢???i-V曲线怎么量测呢???

见1楼大侠的博客!!!

网友A:
我的博客中有些测试过程 你可以参照一下 目前ESD测试主流设备是MK2基台 该设备为了简便测试 会把PAD分为三组 VDD GND IO  。三组PAD进行组内测试和组外测试。MK2基台判断失效的原理也很简单 测试前打一次IV曲线 测试后打一次IV曲线 两次IV曲线误差10% 说明失效。
测试过程很简单 就是芯片不上电 一个探针接静电发生器扎测试PAD 另一个PAD接地扎另一个PAD。 具体可以看博客文章

网友B:
建议问问ESD测试厂,他们有标准的流程,直接从他们那里了解更详细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问问ESD测试厂,他们有标准的流程,直接从他们那里了解更详细全面。

问不到哦

网友B:
应该直接联系到测试厂的参与测试的员工,他们都比较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直接联系到测试厂的参与测试的员工,他们都比较清楚。

有点困难,因为还没有开始做ESD测试,只是想提前了解一下测试流程!

网友:
你们后期有测试需求吗?我们公司就是专门做半导体分析的

楼主:
好像和规范有点区别的哦,尤其是确认是否PA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博客中有些测试过程 你可以参照一下 目前ESD测试主流设备是MK2基台 该设备为了简便测试 会把PAD分为三 ...

感谢感谢!

网友(2024-07-03):
引用 网友A:
我的博客中有些测试过程 你可以参照一下 目前ESD测试主流设备是MK2基台 该设备为了简便测试 会把PAD分为三 ...

意思是:一个探针接静电发生器扎测试PAD,另一个探针扎其他PAD, 该其他PAD接地吗

网友:
记的ESD JEDEC-001里关于测试方法都有具体的说明的吧

网友(2024-08-26):
这个测试比较简单的啊,就是测试前打一次IV曲线,测试后再打一次IV曲线,看看有没有被ESD测坏哦,日本hanwa的机台和MK2一样的,性价比比较高,有哪个实验室需要设备的可以联系哦,13661749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