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有效位数上不去求解

楼主(2022-10-21):
本人目前在做一个saradc,目标10bit .18工艺 。在使用PDK MIMcap时,使用8f作为单位电容,有效位数能达到10bit,但当电容降低到2f时,发现有效位数最多只能达到9.6bit,在1.8V 10bit的条件下,使用2f电容完全能满足kt/c噪声的要求,比较时间和时序都正确,在满足噪声要求的情况下,从带宽考虑,当我电容降低时,有效位数不应该得到改善吗?为什么现在还降低呢...  使用analog库里的理想电容也是同样的结果,求解!求解!

网友A:
mismatch考虑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smatch考虑了吗?

  我刚开始学ADC  我后来用analog库里的理想电容还用考虑mismatch?

网友B:
The switches have charge injection or some other non-ideal effects. try to also use idea switch for the switches. And there is nothing to do with improving the ENOB if you decrease the unit capacitance.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e switches have charge injection or some other non-ideal effects. try to also use idea switch for  ...

同意,电荷注入影响挺大的。。

网友:
FFT 频谱图发下

网友:
ENDB 如何仿真?  FFT ?

开关如果 先改成理想开关?

网友:
赞同四楼的观点,至于前面几楼说的mismatch的问题这个不是很能确定,TT工艺角下的电容模型包含了失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The switches have charge injection or some other non-ideal effects. try to also use idea switch for  ...

感谢您的回复, 如果是charge injection带来的影响 那么如何改善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