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ayout

楼主(2022-10-21):
在做io layout时  金属密度过高有什么影响

网友:
坐等答案

网友:
可能会引发短路

网友:
蚀刻问题

网友A(2023-02-28):
造成过量刻蚀,把要用的可能也刻蚀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造成过量刻蚀,把要用的可能也刻蚀掉

感谢回答

网友(2024-12-18):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