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仿真sigma-delta adc的比较器的输入和输出的曲线

楼主(2022-10-21):
如题,多谢了!!

楼主:
尝试了很多方法,都没法仿出,麻烦讲解详细些。鄙人小白一枚

网友(2023-04-25):
你的意思是要仿真比较器的翻转阈值电压?

给比较器一个非常缓慢的ramp 信号, 最好是一个上升ramp ,一个下降ramp , 这样能够仿真出比较器的翻转阈值。并且可以看一下有没有迟滞。

实际上,在sigma-delta 里面,比较器也叫量化器。其实并不用太关心这里的固定offset , 反而是要看看比较器的动态性能。 由于sigma-delta 对于量化噪声会被整型到带外, 比较器的一些非理想因素,也同样会被整型,所以一般对量化器的要求相对来说不会太高(高性能,大带宽的除外),但是这里,你搞清楚比较器的基本仿真,对于以后做其他电路,还是有意义的。

楼主:
我大致咋hi到怎么仿真了,不过暂时没有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