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馈类型判断求助

楼主(2022-10-22):
我利用输出短路法,让VOUT=0,判断出VFB也等于0 这不是电压反馈嘛,可是输出阻抗是增加()的,这应该是电流反馈,请问怎么分析才是正确的

网友:
拉扎维书上说RE起到的是检测输出电流的作用,因此是个电流反馈。还有一个简单判断的方法:反馈点和输出电压正极为同一个点即为电压反馈,否则为电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