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形振荡器与RC张弛振荡器相比两者的优缺点

楼主(2022-10-22):
请问各位前辈,环形振荡器与RC张弛振荡器相比,两者在生成同样频率的振荡信号时,各自有哪些优缺点呀?

网友:
1. ring 多用于soc pll, serdes 中,多pahse产生给TRX用,频率可以震的比价高到10Ghz,jitter性能还不错,仅次于LC TANK osc
2. RC+cmp 多用于1Mhz以内的时钟产生,频率偏差受CMp delay影响
3. rc+amp+vco,多用于100Mhz以内频率产生,类似于PLL loop概念

欢迎加入知识星球,有些JSSC论文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