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解输入阻抗

楼主(2022-10-22):
等效输入阻抗怎么求啊。

网友A:
输入阻抗是R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阻抗是R1

为什么呀,能解释一下么,谢谢

网友:
如图所示,输入阻抗近似为R1

网友:
输入阻抗就是输入电压和输入电流的比值,你可以自己设一个电压,但是不管什么电压,输出电流都是Vin/R1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呀,能解释一下么,谢谢

求输入阻抗方法是内置电源断开,即电压源短路、电流源开路;输出端断开;在输入端置电压源vin,求解vin/Iin即为输入阻抗。
在该电路中还存在一个放大器,由虚短虚断得到,Vin/Iin即为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