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验证覆盖率

楼主(2022-10-22):
大佬们,请问收集覆盖率时候怎么样出现这种log形式的呀,只会弄出第二张这种形式。

网友:
使用 urg -full64 -lca -dir xx.vdb xxx.vdb -dbname merge.vdb -report  cov_report -format both

-format both   生成html 和 txt两种格式的报告。modlist.txt里面就是你截图的那个。其他参数含义,自己urg -help 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