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对CPU的各个部分都很熟可能吗

楼主(2022-10-22):
如题?比如cache?各个FU?分支预测?

网友A:
可能,可以先从simulator开始,riscv相关的开源simulator不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可以先从simulator开始,riscv相关的开源simulator不少

请问有推荐比较好入门的RISC-V 的simulator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推荐比较好入门的RISC-V 的simulator吗

Spike

网友(2023-02-01):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推荐比较好入门的RISC-V 的simulator吗

RIPEs

网友:
可以先把握最基本的流水线结构,然后再学习各个功能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