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LL 后端芯片设计 集成方法介绍

楼主(2022-10-22):
PLL 后端设计集成方法
锁相环是一种反馈控制电路,利用外部输入的参考信号控制环路内部振荡信号的频率和相位。锁相环通过比较外部信号的相位和由压控晶振的相位来实现同步,在比较的过程中,锁相环电路会不断根据外部信号的相位来调整本地晶振的相位,直到两个信号的相位同步,原理图如下图1所示。
1 PLL原理图
本篇文章主要介绍的是后端集成设计中所需要注意的一些方向点,这里以市场上常用的SC PLL进行介绍。
PLL的电源连接方案
PLL 的电源pin 分为3个电源1个地:VDDHVVDDPOSTVDDREF。以tsmc 7nm工艺节点为例,VDDHV Typical 电压在1.2VVDDPOSTVDDREF0.75V。根据ESD,噪声以及封装等级要求,给PLL供电的bumpdie 内都是和core 区域独立出来的。如果有多个PLL存在的情况下,VDDHV die 内都是合并在一起共用HV bumpVDDREF 也会共用REF BumpVSS 也会共用PLLVSS bump,而VDDPOST会单独出bump,即假如有三个PLL,就会有三个分别对应的PLLPOST bump 来给其供电,这样做的原因是避免噪声以及提高时钟和封装质量。图2列出了厂商给出的不同chip/package/ball电源方案等级要求,9宫格中左上角的要求都是时钟/封装质量最好,当然实际项目中不能每个电源都独立出一个bump,不然假如3PLL至少就要12bumpPLL等级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芯片这是对bump资源是很大的浪费,所以就使用上述的方案,对重要的电源VDDPOST进行独立供电,其余的都是chipPLL 共享bump来满足设计要求。
1 PLL 电源pin介绍
PG Pin list
Description
供电情况
VDDHV
IO analog supply
独立出bump
VDDPOST
Core supply for post dividers
独立出bump
VDDREF
Core supply for reference rate circuits
独立出bump
VSS
0V supply and substrate connection
独立出bump
再解释一下下面的图,拿图21) 中的VSS 来举例,Isolated  PLL指的是VSS 是一个独立的电源域,不和core 区域或者其他电源域共享,shared PLL指的是PLL之间共享VSSshared Global 指的就是和其他电源域合并。Demanding Performance 1指的是时钟质量最高,High-L Package 封装质量要求高。
(1) VSS
(2) VDDREF
(3) VDDHV
(4) VDDPOST
2 PLL电源连接指导
PLLESD 方案设计
CDM 5A 为例,ESD 方案如下:其中PCLAMP tsmc 1.2V所用clamp cellPCLAMPCtsmc 0.75V 所用clamp cellVDDHVPLLVSS 之间需要添加至少2PCLAMP,从原理图1中可以看出VDDHV不与core 区域交互,所以不需要添加和VSS clampVDDPOSTVDDREF则必须 和PLLVSS以及VSS之间添加至少两个PCLAMPC cellVDDPLLVSS 之间也需要添加相应的PCLAMPC,但是VDDVSS之间需要根据芯片的大小来确定数目;PLLVSSVSS则是通过添加B2B来进行ESD防护,后期会写一篇ESD方案设计经验分享来如何确定clamp的数量。
2 PLLESD 添加CLAMP 方案表
电源
VDDHV
VDDPOST
VDDREF
VDD
PLLVSS
VSS
VDDHV

2xPCLAMP
NA
VDDPOST
2xPCLAMPC
2xPCLAMPC
VDDREF
2xPCLAMPC
2xPCLAMPC
VDD
2xPCLAMPC
TBD
PLLVSS

2xB2B
VSS
2xB2B

3 PLL ESD设计示意图
PLL bump 的摆放
总体摆放原则就是PLL RDL层走线好画,这一步非常重要,因为RDL 走线会影响我们PLL集成手册中的0.1ohm准则以及IR问题。如果bump 排布的好那么RDL 走线就会好画且电阻小,自然就满足了上述的电阻以及压降问题。这个就非常考验工程师的经验,在这里想告诉大家的是VDDPOST 的电源一般都是每个PLL 配一个独立的bumpVDDREFVDDHV以及PLLVSS则是根据走线需求来放置bump 的位置以及数量,这几个电源一般情况下是共用,如果PLL数量就两个且留的bump 空间比较大,那么HVREF电源可以独立。
PLL 特殊信号的处理
PLL 特殊信号的处理一般指的就是PLL 参考时钟从芯片IO pad 一直到PLL输入端(FREF)需要全路径shielding,这个在顶层进行PR 实现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否则无法评估SIPLL内部模拟电路的影响。同时还要对PLL 的时钟走线推荐至少使用2W2SNDR,更宽和间距也可以接受。对PLL连接的tie Hi/Low 以及floating 信号也需要和前端设计进行double check,这些配置是否满足前端设计要求。对于PLL输入和输出pin 与之相连的第一级buffer/寄存器之间的距离同样也有要求,对于独立的VSSVSS bump不和core 区域共享),其信号走线不能超过100um与之相连的第一级寄存器/buffer,如果是共享的则要求降低为250um,以上距离和tie 信号的检查都可以通过脚本进行实现。

4 PLL的输出与第一级buffer 走线要求示意图
PLL 添加额外电容的处理
Tsmc design rule 对每个电压域都有至少20pf 的电容要求,像如果有多电压域的话会添加相应的clamp(或者在封装上增加一定的电容)来保证满足电容要求。PLL 集成手册中也提到了相应的要求,对应的每个电源pin 上需要至少有20pf 电容,所以这时候在ESD方案设计中添加的clamp cell 可以充当电容。同时手册中对VDDPOST电源的电容要求比较高,所以需要额外规划出一片区域来添加decap cellVDDPOST提供电容,一般都会添加100pf以上甚至更多,增加decap cell 不仅可以降低噪声还能对IR有好处,所以能多加就多加。 这时候就会有疑问怎么知道电容满足要求了呢?这里的总电容包括PLL每个电源Pin 的内部电路电容大小以及外接的clampdecap 大小。PLL每个电源pin 的所连接的内部电容项目初期可以向厂商咨询,后期厂商更新会提供相应的准确电容,一般前期厂商所给出的电容大小会比后期厂商更新的要悲观。Clamp 的电容则使用virtuso 工具来进行模拟仿真出来,这个仿真方法后期有需要的话会出一期教程,虽然这个工具不是后端必须掌握的,但是学会了这个仿真方法就不必再到处求人去仿真了。Decap 的电容大小通过redhawk可以提取出来,通过以上就可以求出总的电容。
5 手册对PLL 电容要求
ESD PERC 检查
首先会查TOPOLDLCD以及P2PTOPOLDL一般电路中添加了合适的clamp 以及PG 没有open/short 都不会有问题。CD 出现问题一般是电源条太窄,加宽就行,P2P出现问题一般比较常见。最常见的是0.1ohm 检查,即在CDM 5A的要求下,从bump 的角度出发,通过跑0.1ohm 检查脚本,保证所有的PLL 电源和地bump 都能找到满足以上电阻值的clamp cell。这个如果出现问题就是挪动clamp cell 或者加强相关clamp 之间的电源条来降低电阻,还有PLLpowerground bump 之间的连线电阻之和小于2ohm 等其他要求,这些有问题也是相同的解决方法,避免出现这些问题的前提就是bump RDL 走线画的比较好,所以前期一定要找有经验的工程师多看看这个走线,perc 的验证一般都在相对中后期大部分位置都已经固定了,再改位置和电源走线会相对比较麻烦,所以前面多review几次多改几版走线会为后面省很多功夫。
PA 要求
使用集成手册计算出各电源domain 最大功耗值分别跑电源domain 的静态IR分析,检查该电源domainPOWER EM/IR drop IR drop 最大建议不能超过10mv,这一检查项也是取决于bump的位置和RDL 走线。

好了,这次的PLL分享总结几点就是 ①bump 的位置和数量的选择 特殊信号的处理 ③PERC(主要是0.1ohm 检查) ④IR 要求 。当然除了以上重点关注的问题外,还有一些物理摆放的集成规则,这些在集成手册上写的很明显,就不在赘述,以上经验有一些可能理解的不到位或者有误,请各位大佬及时纠正,谢谢!同时介绍下个人公众号:丹青芯履,主要是记录一些平时自己在工作中的一些经验总结,基本上每周一两更,希望能帮助到遇到相同困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