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车规 DFT coverage要求

楼主(2022-10-22):
我们现在准备车规芯片,要求为5 DPPM,按照98% yield换算的话,最后要求dft coverage(dcscan)达到99.99%以上。对于这个目标,单从DFT这边达到要求,应该无法做到。

所以,想问问大家,车规项目,控制类、非控制类芯片,一般DPPM要求是多少?
DFT这边的coverage(dcscan、acscan)的要求是多少?
有什么方法可以达到99.99%以上的要求?

谢谢!!

网友A:
感觉coverage到98%以上想提高都好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coverage到98%以上想提高都好难啊

是啊。所以想问问大家怎么达到5DPPM的要求的

网友B:
什么工艺,良率这么高  能达到98%

网友C:
full chip做到99%是可能的。99.99%实话说,难度有点大。当然也不一定,主要还是得看芯片的复杂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工艺,良率这么高  能达到98%

不是良率,是dft的test coverage

楼主:
引用 网友C:
full chip做到99%是可能的。99.99%实话说,难度有点大。当然也不一定,主要还是得看芯片的复杂度 ...

那一般车规的5DPPM要求,如何达到?是通过功能测试,手动计算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工艺,良率这么高  能达到98%

T40这种成熟工艺,良率应该可以达到98%

网友:
仔细分析fault点,增加测试寄存器,增加Nofault,尽管非常困难,但有公司能做到,说明并非不可能!

网友:
汽车以前的标准也不高啊,98.5%就可以。过99.5%也很正常。10多年没做过汽车项目了,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标准。

网友:
现在标准高

网友(2023-03-06):
仔细review Nofault,有机会上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