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电路的实现

楼主(2022-10-23):
请问大家,上图为电路框图,下图为实际电路图。
这是一个2阶DSM,H(z)为开关电容积分器。
其中红圈中的两个支路,一个增益为1,一个增益为2,它们在下图中的实现为两个电容,没有理解这是为什么,请问各位大佬,这个应该怎么看呢

网友A:
你画红圈的那俩电容通过开关相位连接在量化器之前了,相当于一个SC的求和电路,电容比例做成1:2就形成了下面电容的两倍。
当然这有个前提,量化器是1位的,因为1位量化器增益无穷大,加法器的反馈端电容可以忽略了。
要是多位量化器...求和电路还得仔细考虑一下设计的。

网友:
用叠加定理去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画红圈的那俩电容通过开关相位连接在量化器之前了,相当于一个SC的求和电路,电容比例做成1:2就形成了下 ...

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