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8库里面直接调出来的电感版图DRC过不了

楼主(2022-10-23):
用到TSMC.18库里面的电感时,直接从库里面调出来的电感版图无法通过DRC验证,我看DRC文件里面确实有这一点描述。请问一下大佬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啊?
DRC版图
DRC验证报错

DRC文件描述

网友A:
直接从库里面调出来的没有做任何修改只能当假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从库里面调出来的没有做任何修改只能当假错

那后面流片的时候,Foundry会不会有可能通不过啊。第一次流片有点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后面流片的时候,Foundry会不会有可能通不过啊。第一次流片有点慌

没有做任何修改应该是可以, 不然就先将drc reportfoundry询问是否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做任何修改应该是可以, 不然就先将drc report给foundry询问是否可以忽略
...

好的好的,谢谢你

网友B:
最近有在画55nm的电感,个人认为可能会被退回修改,是否有家dummy,我记得有一个dummy覆盖层次,叫INDDMY。而且我们被驳回让自己加的dummy。也有可能是楼上说的假错。

网友B:
看foundry的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foundry的反馈

恩恩,好的好的,感谢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有在画55nm的电感,个人认为可能会被退回修改,是否有家dummy,我记得有一个dummy覆盖层次,叫INDDMY。 ...

检查过了,版图有加INDDMY层,而且报错也就是因为这一层和金属间距问题

楼主(2022-11-23):
已经解决了,是因为使用的最新的PDK,但是DRC文件是之前旧的的,更新到最新的DRC文件后,这个报错就没有了。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查过了,版图有加INDDMY层,而且报错也就是因为这一层和金属间距问题

正常修改drc就可以了。

网友(2024-01-24):
老哥现在还有接触这个TSMC.18的工艺吗?能看看你们EMX的.proc文件怎么写的吗?

网友:
老哥现在还在用TSMC.18的工艺不?能给看看你们EMX的.proc文件怎么写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