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8库里面直接调出来的电感版图DRC过不了

楼主(2022-10-23):
发贴收入9 信元附件收入0 信元下载支出160 信元注册时间2022-1-8最后登录2022-10-23在线时间33 小时
电梯直达
1#
发表于 3 分钟前 |只看大图

用到TSMC.18库里面的电感时,直接从库里面调出来的电感版图无法通过DRC验证,我看DRC文件里面确实有这一点描述。请问一下大佬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啊?
DRC版图
DRC验证报错
DRC文件描述

网友:
干了这么多年都没有碰到过电感哎~~

网友:
没遇到过电感

网友A:
自己改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改一下啊

通过将引出的6层金属改为5层,可以通过DRC验证,但是通过不了LVS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过将引出的6层金属改为5层,可以通过DRC验证,但是通过不了LVS

是不是电感两端没有加金属电阻啊?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感一般带有一个aucdl格式的view,我们跑lvs前是直接删掉这个才能跑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感两端没有加金属电阻啊?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感一般带有一个aucdl格式的view,我们跑lvs前是直接 ...

应该不是aucdl格式的问题,也检查了没有aucdl格式的view。这个金属电阻能详细讲一下吗?是电感的金属引出管脚吗?没太明白。谢谢大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aucdl格式的问题,也检查了没有aucdl格式的view。这个金属电阻能详细讲一下吗?是电感的金属引出 ...

电感我也是画过一两次有些地方我也不太理解,但是电感从库里调用出来以后的引出的几个端口,除了接地的线,其他的都用了金属电阻来起到识别作用,电感本质是一根饶了好多圈的金属线,没有金属电阻做识别的话,可能lvs直接把这边当一条线用了

网友:
没有画过射频芯片,暂时无法解答

楼主(2022-11-23):
已经解决了,是因为使用的最新的PDK,但是DRC文件是之前旧的的,更新到最新的DRC文件后,这个报错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