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家NBLSLOT层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2-10-24):
请教下,T家NBLSLOT层作用是什么,工艺上怎么实现的? 谢谢!

网友A:
A semiconductor device includes multiple low voltage N-well (LVNW) areas biased at different potentials and isolated from a substrate by a common N+ buried layer (NBL) and at least one high voltage N-well (HVNW) area.

楼主:
引用 网友A:
A semiconductor device includes multiple low voltage N-well (LVNW) areas biased at different potenti ...

这里好像没有提到NBL打slot的情况

网友:
查一下design rule或是mask layer的数据

网友(2023-08-18):
2023年了,也被这个问题困惑

网友(2024-03-22):
2024年来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