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功耗电荷泵的驱动能力太弱了,该怎么调节好

楼主(2022-10-24):
我看很多关于适用于低功耗低电源电压下的交叉耦合类文章的带负载能力都能上数μA,我的压根到不了几μA的负载电流,贴上了有关的文章,希望大家解答一下,设计电荷泵的细节
图为交叉耦合式的负压电荷泵(1.8V转-1.8V)
频率33K,下图为节点波形

1.8V转-3.6

1.8V转-3.6

网友:
这个电路的时钟相位是矛盾的,故只能尽可能减小冲突时间,增加电容。电源电流变化大,如果有寄生电感,带来的噪声也会很大。

网友A:
增大电容 增大管子尺寸?

网友B:
nmos一侧是输入,pmos一侧才是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大电容 增大管子尺寸?

增大泵电容是有效的,但是泵电容到500pF了,也就稳定在1.2-1.3V,可以发现负载电流大概就是0.1uA,可以整个电路功耗太大了快0.8uW了,效率太低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nmos一侧是输入,pmos一侧才是输出。

谢谢回复,我这边做的是个负压交叉耦合电荷泵,输入输出是没问题的

楼主:
其实我就想做个超低功耗的电荷泵,主要要求效率高一些,譬如电源输入400nW,输出1.6V能带动个10M电阻就OK了

网友(2024-08-08):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就想做个超低功耗的电荷泵,主要要求效率高一些,譬如电源输入400nW,输出1.6V能带动个10M电阻就OK了 ...

emmmm,水池一边进水一边放水,你的效率能高到哪里......先把水池蓄满然后进水速度大于放水速度,这样才能使用。电荷泵的输出既要给电容充电还要驱动电阻,效率必然低下。首先电荷泵输出端接一个0.2uF左右的电容,其次输出接一个高阈值二极管连接的NMOS,阈值-vds就是输出电压,另外电荷泵的时钟输入(真正的功率输入,时钟输出的驱动能力一定要强)电压大于这个阈值,如果觉得电容充电速度慢了就多级级联。

网友C(2025-08-19):
请教一下,博主是怎么解决带载能力不够的问题。目前也在做二倍压负压电荷泵。带载能力需要达到10mA。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博主是怎么解决带载能力不够的问题。目前也在做二倍压负压电荷泵。带载能力需要达到10mA。 ...

你好,请问现在有进展吗?负载10ma,我看有些资料里静态电流好像挺大的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现在有进展吗?负载10ma,我看有些资料里静态电流好像挺大的把
...

做了一个带载30mA的负压二倍压,但是电容比较大。估计要做在片外,目前卡在如何驱动大电容。前面的pwn信号驱动能力太弱了,加了4级buff也没办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