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OOST 补偿

楼主(2022-10-24):
大家好,BOOST拓扑,5V升12V,负载2A,开关频率在500kHz和100kHz时是稳定的,在1MHz时候却不稳定了, 补偿是一样的,电感都是10uH,输出电容是200uF,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电流模式还是电压模式?也许是检流电路速度不够,也许是PWM比较器速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模式还是电压模式?也许是检流电路速度不够,也许是PWM比较器速度不够。 ...

峰值电流模式,那我该怎么去判断是不是检流比较器的速度问题呢?

网友A:
用理想器件(比如压控电压,压控电流)替代你觉得有问题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理想器件(比如压控电压,压控电流)替代你觉得有问题的电路。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