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跑vcs遇到了错误,小白刚入门

楼主(2022-10-24):
(图片)

网友:
好像遇到过,gcc版本和软件版本兼容性问题,其实主要是license的问题导致的。license生成器版本不支持高版本的VCS

网友:
license生成器不对,换另外一个license生成器,老的license生成器不支持2015以上的VCS版本。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问题已经找出来了,是gcc和g++的软连接没配置好。
需要添加 ln -s /usr/bin/gcc /usr/bin/gcc-4.8 和 ln -s /usr/bin/g++ /usr/bin/g++-4.8 这两条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