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24MHz 2%频率精度的时钟电路设计

楼主(2022-10-24):
若要设计一种24MHz 精度2%的时钟,大家有没有推荐的论文可供学习学习

网友A:
不知道这个资料能不能有用

基于CMOS工艺的毫米波频...的时钟电路与发射机电路设计

网友B:
按照目前国内工艺标准,几十兆赫兹的时钟加工出来频率一致性的3sigma在2%以内有些难度,而如果不修调,频率值在24MHz附近2%也比较有难度了。
所以,如果是研究性质的,可以深入做做,要是出产品,还是老老实实加上修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资料能不能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目前国内工艺标准,几十兆赫兹的时钟加工出来频率一致性的3sigma在2%以内有些难度,而如果不修调,频率 ...

多谢大佬指导,学生党一枚,想问问若可加trimming,有没有一些相关资料推荐,自己网上找了一些文章仿真效果都不太理想

网友(2025-01-22):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资料能不能有用

參考. 但這真的有難度喔.. cover PV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