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路稳定性判断

楼主(2022-10-24):
各位大哥,小弟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右边这个环路该怎么确定它的稳定性?
2、我用STB仿真右边的环路的时候他的相位裕度非常的低,若是加电容补偿的话,我加在运放的输出端一端接地。但是需要的电容十分的大。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谢谢!谢谢!

网友A:
这里面有两个PROBE?到底在分析哪一个环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有两个PROBE?到底在分析哪一个环路啊?

在分析右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有两个PROBE?到底在分析哪一个环路啊?

右边的 没标清楚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边的 没标清楚不好意思

1)先把不需要的Probe去除掉,再仿真一边看结果。
2)右边的环路是相对简单的,放大器输出接到PMOS管的栅极,经过PMOS的Gm转换之后,电流信号流过电阻,电阻一端的电压反馈到放大器的一个输入端。放大器里面有几个极点自己好好看看,外面反正是PMOS管多加了一个,几个极点之间做没做补偿,怎么补偿的,很快就能看出来了。

网友:
建议probe放在电阻反馈回去的支路上。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可以将PMOS换成NMOS,减小环路增益,方便补偿。

网友:
弥勒补偿!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