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 DC仿真怎么在指定位置设置仿真精度

楼主(2022-10-24):
spectre的DC仿真可不可以在指定的位置使用高精度仿真,然后过了这个位置使用低精度仿真啊,感觉全部都是高精度仿真速度太慢了

网友:
假设你说的“指定位置”是指DC Sweep的变量值区间,为什么不直接设置这个狭小的sweep范围,然后你想设置多高的精度,就在Spectre的步长和收敛条件那里增加精度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