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关于bandgap设计中的一些思考

楼主(2022-10-24):
这是一篇来自EETOP作者的观点,时间已经是十年前发的,觉得很有启发性转载保存。@flywb
https://blog.eetop.cn/blog-542865-21024.html

熟悉模拟电路的人可能都知道,这里所说的bandgap,指的就是带隙基准电路。

关于这个话题,我想了很久,究竟把它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合适?因为在模拟IC的过程中,Bandgap总是在这里或那里出现,充当不同的功能模块。我觉得它是基础的基础,但也因为是基础,感觉更难去把这个话题说清楚。

点击看大图

好在有很多参考书中都有对这一章节的详细阐述,我也不再多说关于工作原理这些方面东西了。模型就在那里,推导的思路也很清楚。如果有需要可以去书里参考以下。

假设我们都很清楚地了解了bandgap的工作原理,也已经通过一些仿真工具模拟出了想要的性能指标,那我想可不可以再回过头来问自己这样几个问题:

1.  关于bandgap电路模型的推导过程,其中忽略了那些非理想因素?

2.  电路对MOS管,对RES(电阻),对NPN(PNP)管的特性提出怎样的要求?

3.  Bandgap电路中出现的放大器,哪些性能指标是较为重要的,影响bandgap输出精度的?

4.  工艺偏差,工作环境变化,电源变化会对bandgap电路造成怎样的影响?能够容忍吗?

5.  电路中有一条正反馈和一条负反馈通路,如何保证电路工作稳定,不发生震荡?

6.  电路能够正常启动吗?需要多长的时间建立工作点和达到稳定输出?能满足系统的时间要求吗?

7.  bandgap的输出负载是怎样的类型?Bandgap的输出是否有足够的驱动能力?怎样处理输出和负载之间的接口问题?

在设计你的bandgap的时候,你是否仔细考虑过了上面提到的问题,也清楚地知道了答案?如果没有,那就再从头开始再熟悉一遍吧,直到你能回答出来。

这些问题可能在了解bandgap的工作原理时是注意不到的,但在设计bangap的过程中,会逐步地暴露出来。只有很好地解答了上面一些问题,我们才算是基本掌握了bandgap设计的一些准则。而bandgap的精确设计,还远远不止这些。

参考答案:

1.推导过程忽略的东西书本上都有,仔细看看

2.可以假设各种元件存在非理想因素,再对照bandgap公式和推导过程忽略的因素看看会造成什么影响,有多大影响。再据此折合到元件特性要求上去

3.看bandgap做通信系统用还是用在高精度AD/DA中了,运放的非理想因素就书上那些,主要看静态非理想特性对bandgap的公式推导会造成什么影响

4.这个仿真就知道了。具体情况得看你的运用环境要求。不能容忍自然要寻找高精度的设计方案,或者采取特殊措施比如trimming

5.这个当然是要负反馈环路增益大于正反馈环路增益。稳定与否就要看你的剩余负反馈环路相位裕度做得如何了。

6.bandgap一般要加启动电路吧。建立和稳定时间跟你的启动电路有关,也跟bandgap的电流大小有关。可根据系统要求确定这些电学参数的大小,不要只考虑功耗。

7. 一般bandgap的驱动能力不够,需要在输出接buffer模块,可产生不同的基准电压,因此带载一般可视为容性负载,且容质不大。buffer也起到了隔离bandgap与后级负载的作用。

网友:
帖子有收藏这个功能

网友A:
那么,研究过电源电压在0.8V或者更低条件下的BGR设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研究过电源电压在0.8V或者更低条件下的BGR设计吗?

这个更低的基准还没接触过,不过使用工作在亚阈值的mos,应该可以得到更低的基准。更低的基准这个我也想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