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nderstanding DSM 书里面的疑问

楼主(2022-10-24):
有限增益积分器的Z域传递函数为什么可以表示成这样?第七章里理想增益的积分器是C1/C2*/(Z-1),这个p=A/(1+A)是怎么推导出来的?

网友A:
https://bbs.eetop.cn/thread-936174-1-1.html
图2是我自己的推导,应该实际就是这个样子吧。
A/(1+A)的形式应该是做了一些近似,“This particular form of the integrator transfer function is chosen so as to have a “clean” NTF of the form (1-pz^-1)”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top.cn/thread-936174-1-1.html
图2是我自己的推导,应该实际就是这个样子吧。
A/(1+A)的形 ...

这是我看有限增益推导的理解,请问您回复里面的图源自哪本教材?还有就是我是初学,不知道如何理解书中DSM MOD1和2的稳定性,希望您可以解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看有限增益推导的理解,请问您回复里面的图源自哪本教材?还有就是我是初学,不知道如何理解书中D ...

同一本书,understanding DSM,2nd Edition.

稳定性这个话题太大了,其实书中前4章都在讲稳定性。我粗浅理解:
1)首先认识整个系统干的事情是“反馈均值”=“输入信号”,想稳定,负反馈后每级积分器输入均值为0,如果均值不为0,积分器会一直累加到无穷大。
2)每次作差Loop Error经过多级积分器放大后,输出越来越大,实际的量化器和运放都不能实现这么大的输出。但是又要求“反馈均值”=“输入信号”,每次反馈的都不够,下次要更多,越要越多,最后积分器的输出冲向无限大。(书中这样描述,量化器每次都绝望地输出最大值,但还是不够。。。)
3)概括说,非线性导致不稳定。如果积分器和量化器M无限,那多高阶也可以稳定。
4)解决办法,通过增加快速反馈(反馈到后级,a3比较大,a1比较小)让积分器快速恢复,通过前馈让积分器的输入快速平衡,通过多比特量化器让每次进入环路的loopError小一点。目的都是让量化器和积分器的输出限制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本书,understanding DSM,2nd Edition.

稳定性这个话题太大了,其实书中前4章都在讲稳定性。我粗浅理解 ...

您好,再打扰您一下。我想先尝试一下书中附录给的delsig工具箱。按照附录B中给出的代码,但是再使用simulateDSM这个脚本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已经使用mex编译了变成.mexw64的格式。但是运行的时候报错,提示当"simulateDSM:NO Z field in the NTF object"。我尝试直接运行和解释这个脚本的的demo2,也提示同样的错误。我使用的工具箱版本是7.1,matlab版本是2021b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再打扰您一下。我想先尝试一下书中附录给的delsig工具箱。按照附录B中给出的代码,但是再使用simul ...

不清楚,我这边没这个问题,MinGW64是从matlab官网下的么?
把这个simulateDSM.mexw64删了能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我这边没这个问题,MinGW64是从matlab官网下的么?
把这个simulateDSM.mexw64删了能用么?

MinGW64是网上找的,在CMD里运行gcc -v没有问题。MinGW是这个版本的,matlab命令窗口键入setenc(“系统变量名”,“路径”),然后mex -setup,MinG64显示没啥问题
删除.mexw64可以运行demo2,会报waring“Please compile the mex version with "mex simulateDSM.c"。是不是我的编译有问题,导致运行编译出来的文件会报错
还有就是matlab提示所有的set(……)有警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MinGW64是网上找的,在CMD里运行gcc -v没有问题。MinGW是这个版本的,matlab命令窗口键入setenc(“系统变 ...

建议卸载掉网上的minGW64,从Matlab - 主页 - 附加功能 - 获取附加功能 - 搜索minGW64安装

网友(2024-12-05):
引用 楼主:
MinGW64是网上找的,在CMD里运行gcc -v没有问题。MinGW是这个版本的,matlab命令窗口键入setenc(“系统变 ...

您好,请问”No z field in the NTF object"报错您解决了吗?该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