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驱动功率管的驱动电路低功耗设计

楼主(2022-10-24):
最近本人在做BUCK电路,想问一下各位前辈,驱动功率管的驱动电路如何设计,就是单纯的反相器硬推吗,这样动态功耗会不会太大了,有没有什么低功耗设计呀。

网友(2023-03-12):
有个死区时间设置减小cross-through损耗的,可以看一看

网友(2023-08-07):
在buck设计时,对上功率管和下续流管需要一个死区控制。其中一个基本结构是采用RS结构,在与非门输出处接入多个反相器来做死区。对驱动功率管的栅极也采用类似方案RS结构。驱动栅极的功率管一般也较大,当需要拉高栅极时,驱动PMOS开启时,NMOS关闭。当拉低栅极时,驱动NMOS打开、PMOS关闭。另外提一嘴,死区控制不要太长,体二极管会有损耗。有些论文对死区控制进行优化,既能保障不短路,也能减小死区损耗。

网友(2024-07-16):
这么久了,请问有没有心得分享一下~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