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温度扫描精度怎么设置

楼主(2022-10-24):
两条曲线只改变了温度扫描范围
从-55到125度和-45度到125度结果不一样
ADE里面的设置怎么设置

楼主:
没有人看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在dc analyse里面改step siz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在dc analyse里面改step size?

谢谢,以前没注意到。改了之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