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五管运放输入附加的结构看不懂,路过的兄弟看一眼

楼主(2022-10-24):
图中PM5,PM6这对管子不知道有何用意,这种结构是否有专门的名称?

网友A:
栅极 偏置 产生电路 最好也秀一下。

网友:
感觉像是给负载pmos增加一路电流的,同时也降低了输出点的交流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栅极 偏置 产生电路 最好也秀一下。

输入端就是输入输出的一个buffer,偏置就是普通电流镜

网友:
钳位用?如果M1在线性区的话。

网友:
抱歉,我看错了

网友:
单从放的图上看就是降低输出阻抗,可增加带宽;
如果后面还有一级放大的话,还能提高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