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Cadence里仿真Photodiode

楼主(2022-10-25):
请问各位有没有前辈在Cadence里面仿真过Photodiode的?小弟不知道怎么在Cadence里面模拟光照在Photodiode上面所形成的电压变化,求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只能说是建立一个模型,一个理想电流源和一个电容,一个二极管并联,这样会等效会一直抽取电流,自己加mos开关来控制,会有一些电荷注入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是建立一个模型,一个理想电流源和一个电容,一个二极管并联,这样会等效会一直抽取电流,自己加mos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