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rc error 求助

楼主(2022-10-25):
qrc提后仿是经常碰到报错,RCXspiceINIT API:could not open file:./../RCXspiceINIT for reading

网友A:
明显就是 file ./../RCXspiceINIT 这个文件没找到 你先找到这个文件再把脚本里面这个文件的路径改好

网友:
找到不个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就是 file ./../RCXspiceINIT 这个文件没找到 你先找到这个文件再把脚本里面这个文件的路径改好 ...

不是这个文件的问题,有时候可以跑的通,有时候会报错,我把文件放到指定的路径也一样报错!

网友(2024-09-10):
您好,您是怎么解决的呢,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