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RC和RCCC提取相关问题

楼主(2022-10-25):
现有画了个版图,分别抽了R+C,和R+C+CC,现查看两个寄生,发现R+C提取的C total 比R+C+CC提取的C+CCtotal还要大,两者提取的C total相差20多倍。请教下大家,这是什么原因,或者要怎么理解?版图一样的

楼主:
我所理解的不应该是在R+C+CC的基础上,把CC丢弃就形成了R+C吗,所以抽取出来的C total应该差不多才对呀

网友A:
不是把CC丢弃吧,应该是把CC等效成对地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把CC丢弃吧,应该是把CC等效成对地电容了

嗯嗯,刚查找了资料,确实是把cc当成c了

网友(2024-01-15):
引用 楼主:
嗯嗯,刚查找了资料,确实是把cc当成c了

CC当成C会考虑米勒效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