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直流失调消除电路工作原理是什么?求高手

楼主(2022-10-25):
直流失调消除电路工作原理是什么?求高手解答

直流失调消除

直流失调消除

楼主:
我顶,别沉了

网友A:
拉扎维14章 14.2.2节有详细解释,去读读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tt和Mc各跑200个点,发现失调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扎维14章 14.2.2节有详细解释,去读读

高手,离散时间怎么跑蒙特卡洛仿真,我跑的全是0,这肯定不对

网友:
有幸做过DCOC,图中电路属于模拟闭环DCOC,主要原理是通过构造低通LPF反馈环路,使得整体传递函数形成高通HPF,从而将低频的offset 滤掉。这种结构最大的问题是,为了保证通过的信号不损失,需要将HPF的截止频率设置得很低,从而需要很大的RC,且电路的响应速度非常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