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书籍栅电阻求解答

楼主(2022-10-25):
小白最近在学习拉扎维课本,这里的W不变时栅的两端被金属线连接为什么Rg变为原来的1/4呢?求解答

网友A:
Rg = Rsq * L / W,
Rg = gate電阻, Rsq為一口電阻值;
此狀況下, L/2, 且有兩根並聯, 故Rg = Rsq * L / W /2 /2
為原本的1/4

网友B:
(a)的电阻是Ra=W/L(MOS沟长)*Rs(poly方阻)  (b)Rb={(W/2)/L*Rs}/2=0.25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Rg = Rsq * L / W,
Rg = gate電阻, Rsq為一口電阻值;
此狀況下, L/2, 且有兩根並聯, 故Rg = Rsq * L / W /2 ...

为什么此状况下是L/2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a)的电阻是Ra=W/L(MOS沟长)*Rs(poly方阻)  (b)Rb={(W/2)/L*Rs}/2=0.25Ra

多谢,不过小弟问的是图a的原因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不过小弟问的是图a的原因哦

因为图a和图b是等效的。你仔细看。就是一样的连接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图a和图b是等效的。你仔细看。就是一样的连接方式

看不懂呀,图a是一个d一个s,宽度是W,图b是一个d两个s,宽度是W/2

网友:
你可能没懂集总电阻的概念,只连接一端的话,集总电阻是r+2r+3r+4r=10r,连接两端是单个管子看到的r变了,r//(3r)+(2r)//(2r)+(3r)//r=r*5/2,集总电阻是1/4的关系,建议看英文原版拉扎维(2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懂呀,图a是一个d一个s,宽度是W,图b是一个d两个s,宽度是W/2

这两种图代表的都是W/L的mos管,右边就是(w/2)/L 的两个 结果仍是W/L,右边栅极的电阻就会比左边的电阻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