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清尺子求助

楼主(2022-10-25):
之前有碰到过edit in layout(就是X进一个图)以后,在里面画了个尺子但是没有改图,返回上层的时候,会弹出要保存的选项,有没有办法让尺子处于不用保存的办法,或者环境里有没有相关设定。
我之前试过将clean ruler写在edit in和return里,是一种办法,但还是想知道有没有办法直接不保存。

网友A:
存之前 Shift + K 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存之前 Shift + K 一下就行。

我说的那种办法就是把shift+K的功能写进键位里了,我希望的是改变尺子属性像mark一样不用存

网友B:
618有这个选项,savable,617可能也有,615之前没有。

默认savable是yes,如果不想让ruler改变数据,就关掉sav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618有这个选项,savable,617可能也有,615之前没有。

默认savable是yes,如果不想让ruler改变数据,就关 ...

谢谢,问一下这个是在哪里设定的,还是直接写在.cdsenv里

楼主:
找到了,在env里有个save ruler,但是把选项关了以后出来的尺子变成白色了,调颜色一保存就会变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