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层金属走线寄生电容?

楼主(2022-10-25):
发现一个问题,一般FAB给的寄生电容文件,涉及两种结构,一个是长走线对底层金属板(比如M3对M2);另一种是长走线对上下层板的(比如M3对M2和M4的)。

但是没有同层走线之间的寄生电容数据(比如M2对M2的)。

所以,大家都怎么估算同层的走线电容呢?

网友:
同层之间只要距离超过一定 基本就很小很小了 看pdk文件

网友A:
可以看 PDK 文档中,层与层直接的间距是远小于同层金属线 DRC 要求的间距的,因此这部分的电容会较大,需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 PDK 文档中,层与层直接的间距是远小于同层金属线 DRC 要求的间距的,因此这部分的电容会较大,需要 ...

数据还是得看过了再说,严谨些好。

一般2倍的线宽,就是上下层的介质厚度。某FAB的数据

网友B:
按普通导线来估算, 公式高中物理 C= A/d

网友:
A 是面积, 所以日过track是10mil, 大概是层间的1/10. 如果间距一样的话。

网友:
两倍以上的线间距时, 基本都忽略。 除非高频和RF

网友:
这个在高频中会有影响,一般和金属线的间距和厚度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据还是得看过了再说,严谨些好。

一般2倍的线宽,就是上下层的介质厚度。H家的数据

请问H家是哪家代工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 PDK 文档中,层与层直接的间距是远小于同层金属线 DRC 要求的间距的,因此这部分的电容会较大,需要 ...

我认为不是。那为什么金属的MOM电容容值主要是由同层金属的插指电容构成的呢?此外我刚查阅了EMX的文档,相邻两层金属的间距可达到0.2微米。(2010年的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普通导线来估算, 公式高中物理 C= A/d

通常,FAB会提供一个文件,专门查看不同情形的,寄生电容有多大。

我用的这个大概数据是,0.2fF/u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不是。那为什么金属的MOM电容容值主要是由同层金属的插指电容构成的呢?此外我刚查阅了EMX的文档, ...

MOM电容还有各种结构的,有那种米字格的MOM电容的,单位面积会大。

我记得看到过,有兴趣你在查查看吧。

网友:
谢谢(你的)信息。期待新内容

网友:
0.2微米? 这个工艺一定是芯片内的数据。 PCB 板起码3-5mil 0.1 mm左右。 比这个还小的就不是普通工艺了, 钱要多付了。成本就上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MOM电容还有各种结构的,有那种米字格的MOM电容的,单位面积会大。

我记得看到过,有兴趣你在查查看吧。 ...

找了一遍,没有找到你说的米字格的电容,你能详细描述一下吗?

网友:
简单点就画版图提一下看看cc寄生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了一遍,没有找到你说的米字格的电容,你能详细描述一下吗?

https://cn.bing.com/images/searc ... st=0&ajaxserp=0

bing图片,mom capacitor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cn.bing.com/images/search?view=detailV2&ccid=yCvMmEsT&id=09FD84E27C7389DC6EF6E98CF81368BEB ...

优秀。。。。

网友C:
引用 楼主:
https://cn.bing.com/images/search?view=detailV2&ccid=yCvMmEsT&id=09FD84E27C7389DC6EF6E98CF81368BEB ...

朋友,你做ADC的版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你做ADC的版图吗?

我做设计的,很早之前做过ADC,现在不做了

网友:
是芯片内的呀, 不论什么情况 面积、 距离是核心。 距离近, 面积大, 同层, 不同层将主导。 小的从之。

网友:
相当的话,一起考虑, 按并联考虑。

网友:
当然线长是正比的关系。 长的trace电容大, 也可以考虑成面积的延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