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cadence怎么产生频率随时间发生变化的方波信号?

楼主(2022-10-25):
可以在某个时刻发生变化

网友A:
方法1)写一个Verilog-A代码,直接输出,就可以了
方法2)如果是两个固定的频率之间交替,只要用一个MUX二选一,在两路频率信号之间选通,就可以,用一个控制方波信号驱动MUX
方法3)可能还有吧,选择可以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1)写一个Verilog-A代码,直接输出,就可以了
方法2)如果是两个固定的频率之间交替,只要用一个MUX二 ...

ok,多谢

网友B:
我常用VCO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法1)写一个Verilog-A代码,直接输出,就可以了
方法2)如果是两个固定的频率之间交替,只要用一个MUX二 ...

学到了

网友(2025-02-06):
引用 网友B:
我常用VCO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