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大佬,芯片TOP Layer最大电流密度和ESD的CDM电流值之间的关系

楼主(2022-10-25):
SNPS后端手册要求CDM=6A,这个应该是可以支持的静电放电电流吧?
是不是芯片TOP layer最大支持的电流密度?
为了周围几个后端的同事,都不清楚哈,特地才论坛求助

网友A:
一个是直流电流,一个是瞬间电流。有相关性,但没见过相关性曲线。就像分立ESD器件有一个瞬间功率和持续时间关系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直流电流,一个是瞬间电流。有相关性,但没见过相关性曲线。就像分立ESD器件有一个瞬间功率和持续时 ...